师傅们进来指点一下我这两个芯片哪个有问题

楼主(2010-12-28):
精英P4M800PRO-M1.0的板子 检测卡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测 Q1控制级和输出级无电压 输入级正常 这板子采用的是9245A大电源管理两个9602小IC设计 测得9245A各针脚电压:1脚:0.57  2脚:0.39   3脚:0.57    4脚:0.57   5脚:0.39   6脚:0.2   (7脚和8脚:无) 9脚:1.57    10脚:0.15   11脚 :无   12脚:无  13脚:1.07   14脚:2.53     15脚:0.47   16脚:0.22   (17.18.19.20.21.22,23脚 :无) 24脚:2.08  25脚:2.15   26脚:2.08   27脚 :2.15  28脚:5     9602各针脚电压:1脚:2.15   2脚:2.08(3,4脚无)5脚:11.87  (6,7,8,9脚无)10脚:11.32  11脚:11.32    12脚:无  13脚:无  14脚:11.88   PDF都下了  看两个芯片的供电正常  其它的就看不明白了 麻烦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到底是哪个芯片不正常 另外 IC 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正常  谢谢

网友:
修过一台相似的,最后是CPU坏掉。

网友:
不明白你测了这么多点都是干什么,你所说的Q1,是不是指CPU供电的高端管啊,D极有12V的输入电压,而S极没有电压是吗?你检查一下控制机过来的电路,按你所说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然后到了场管的G极,先看看驱动芯片输入输出正常吗,正常的话,再看电源管理,一个一个派出呗,先把S极输出电压修出来,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有的板子,CPU有问题也会导致输出无电压的

网友:
CPU已在其它板子上测了 没问题的

网友:
要有料的话,将三个IC全换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
那你换一个供电IC试试呗

网友:
RT9602接受TR9245的控制,由RT9602的1脚和2脚输入两路控制信号,12脚4脚为一路输出控制,9脚7脚为第二路输出控制,分别控制各自的高低门管。

网友:
排除短路,检查一下上下管是否有问题。PWMIC工作条件,VCC ,VID, EN,然后测量一下上下管G极对地二极体值。对比法判断。小的换了PWMIC。大的话检查到PWMIC之间电阻

网友:
查G极控制电压谁控制,G极没电压S极肯定没输出电压。查电源管理芯片为什没发信号过来,自身条件没满足还是本身坏。

网友:
老大们 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 电源IC具备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才能工作 新手不知道啊 如果知道就不会在这请教师傅你们那个芯片不正常了

网友:
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板子上有一个叫4609的IC上面有裂痕和白点 估计烧了 现手上没有这个IC 也不知道这个IC是那家生产的 大家帮我看看 IC上面只有一个标 看着就是一个大写的A外面加了一个半圆圈 后面是4609 有认识的朋友告诉下 找找这个IC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