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m210 windows下键盘不可用,dos下可用

楼主(2010-12-28):
安装硬盘的时候,触控板的线排有点歪了。不知道是不是把什么烧了。。
Dos 及bios下,内置键盘是可以用,什么键盘都能用。windows,pe下就不能用了。 外置usb可以用。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装完硬盘后.启动黑屏,三个指示灯全亮,要按键盘上任意一键才能继续启动。
很郁闷。。

网友:
键盘排容摘了试试

网友:
将触摸板的线拔了再试下,行就是触摸板引起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台ACER 的机器,键盘鼠标在系统里不能用,是南桥的问题,这个时参考

网友:
我今天修一台ACER是WINDOWS能用,进WINDOW前用不到键盘。靠。

网友:
果然什么古怪的问题都有呀。
刚给用联想e250给v80换主板,结果发现里在里面我铜柱比显卡板高一截。。顿时郁闷了。。
明天继续看那个win下不能使用内置键盘的古怪机器。。这机器换过声卡alc202.焊过网卡接口.cpu风扇的掉过也焊过,现在仍偶尔接触不良.D壳是金属,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刚好能把cpu附近的电容给弄短路,然后上电到零点几就掉电。。而且这个垃圾A壳上有个金属环.把屏上也压出一个环形白斑。。。以为捡了个便宜,原来捡了个大烦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想法。明天把触控板拿掉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键盘接口处的?

网友:
还有一个驱动打错了也会,HP的机子GHOsT多见,卸载键盘驱动试下

网友:
是触控板的问题,拨下来键盘就正常了。。那个卡子一边固定脚断了。。不小心弄歪了。。

网友:
打键盘的阻值看看呢 旁边也有电容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