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9测试9400GT提示“The card is not recognized”

楼主(2010-12-28):
七彩虹9400GT小花,运行MATS提示“The card is not  recognized”识别不到呢,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看芯片选用MATS测试程序?

网友:
软件版本不对或者GPU不是9系例的

网友:
现在有些是改卡维修时必要注意看显卡的核心来判断,。。。。。。。。。。不然修到坏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软件版本的问题,一种是G72系列一种是9500GTMC1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超版回复,显卡芯片是G96-200-C1,没有看明白你说的后面一句话的意思。刚才试过MATS7可以测,报错是
FBD:31:0                264   2684
       63:32             267     2632
failing bits:16 17 22 23  48 49 54 55,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要用GT200测试工具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用GT2测了,但是只有两句话就没有了。“MATS Vension GT200_16.Testing G96 with 128M  of Mo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