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ATX-S600市电不稳自动重启。

楼主(2010-12-28):
自用金河田劲霸ATX-S600市电不稳自动重启。烧个水它就重启,之前发现问题的时候输出电容都爆浆了,更换后故障依旧,大家有什么,各位大哥,有什么好办法没有,400W的丢掉浪费......
自动重启

网友:
lz修呀,将输出电容不管爆没全换掉,再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把供电电容换了!

网友:
如果电压过低,有些牌子的电源是会重启的,这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更换主滤波电容,两个一起换。加大容量至860UF。

网友:
对,先换那两个大电容,容量要跟原来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