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联想Y460LED屏!!

楼主(2010-12-28):
进水。一组信号没了,竖着出现一条亮线!!晕了,请问这个怎么解决。买要多少钱?!!!!!!!!!!!!!!!

网友:
要买一张屏的钱

网友:
你测试号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了吗,如果凭的问题就换屏吧。不到400元

网友:
屏上电路问题

网友:
你是说主板给屏少个信号吗?那问屏做什么,不过现在这个屏比较便宜

网友:
有竖线了估计就修不了了 只有换屏了

网友:
这一般是屏的驱动芯片坏了的原因。如果您那边有可以压屏的可以修的。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只有专业工具才能修,所以你只能换屏,

网友:
干脆就直接换掉屏了。。。出现了亮线了啊。。。换掉屏

网友:
换屏是最彻底的方法,屏线的问题就在修好已难保证以后不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可能再保 直接拖到维修站吧  不在保 就给同行看看吧  你不确定的hua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保的,但是进水不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屏线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哎,我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知道换下这个屏多少钱~!

网友:
刷刷 把水渍清理下 就拿去质保啊

网友:
出现亮线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换屏了,屏我给同行也就400多

网友:
只能换屏了,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又要出大血了

网友:
换屏  我这边有原装的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哥门,你怎么弄坏

网友:
这个屏得要四百到五百多吧。。。具体你上淘宝上看看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什么型号的平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去中关村看看,12寸的二手屏一般不超过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