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鼠标故障的维修求助(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12-28):
        闲来无事,突然有一个有关键盘鼠标故障维修方面的想法,不知对不对,在此求教各位大虾:收到一块主板,接上PS2键盘鼠标无反应,如果接上USB口的键盘和鼠标也没反应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断定是I/O或南桥的问题呢?(键盘鼠标口及USB口供电正常)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红林维修的说法提醒了我,只是感觉PS2与USB口如果同时不能用的话,应该是桥的问题,但既然有可能刷BIOS可以修好,就先试试,下了个最新的BIOS(主板是精英的6100PM-M2),刷完后故障排除。这里谢谢各位的热心指点,尤其感谢红林维修。

网友:
ps/2,USB都不行,基本是南桥

网友:
它们都需要一个5V供电呀。条件都满足的话,基本可以断定是桥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外观,查供电5V,数据线 。DATA CLK。修键盘鼠标要看是什么芯片组。INTEL是由IO来管理。键盘鼠标如果不好用。很多时候是IO坏。VIA SIS芯片组。键鼠由桥管理。键鼠不好用排除其它原因。就是桥问题

网友:
我前天刚碰到个接P/S 2键盘就会不能开机(上电2秒后自动断电)。使用USB键盘就可以正常开机,我也没修过类似的现象,于是叫客人买套USB的键鼠去用。(也是晚上,不想去查)
现在请问一下有人修过类似的故障吗?哪坏了。

网友:
遇到键盘鼠标不能用基本上是缺少供电导致的

网友:
这种问题先排除供电,时钟之后,确定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键盘鼠标,usb都不能用,刷了一下bios好了

网友:
刷BIOS后故障排除,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