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XX主板的通病

楼主(2010-12-28):
最近修了一些INTEL 的原装板,都是9XX系列的,发现都有通病,开机无复位,因为INTEL 常用的主控芯片都是ADP系列的,像ADP3168 ADP3188 之类,一般换上主板就正常了。
芯片
通病

网友:
不是通病,不只是原装板,所有板子没有CPU供电,复位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