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论坛里朋友需要,相机高压放电器...

楼主(2010-12-28):
这是原理图,简单画画,别见笑...

通用板一片装上零件..

背面

用硅胶包好,别电到自己..

网友:
这个好啊,请问一下楼主,能不能放电视机上的高压包帽上的高压电,

网友:
高压帽上的更简单啦/...用个表笔...一边接显示器的地.,,..,一边插入高压帽里就行...干嘛还要放电器.

网友A:
有没有更直接的放电方法

网友:
我感觉我的方法已经是最直接的了,你担心什么?怕高压?那就不要干这行,实在怕,那就用烙铁的插头,接到板上最大那个电容的两脚,然后等24小时后,再拆高压帽/.//

网友:
这东西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直接的放电方法

更直接,哈哈,.那个罗丝刀直接碰电容两端,叭一声就好,但是会有什么后果我可不负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个1W以上的200欧姆的电阻两端接电容两端就可以了,用200欧姆放电速度适中,电阻越小放电速度越快,当然最好不要低于30欧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有问题,应该这样才对
如图:D1、D2为LED发光二极管,R2为10K保护电阻,R1为放电主要电阻要用1W以上大功率电阻,电阻越小放电速度越快,建议用200欧姆电阻,放电速度适中,最小不要低于30欧姆

网友:
确实感觉到楼主的原理图有问题哦,2个发光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按照图纸来分析,会起作用么?

网友:
坛子里果然牛人很多哦,主要放电的是200欧德电阻,正在做这个

网友:
液晶的电容 还有CRT的 打印机的相机的全部用的是灯泡

网友:
我看两个两级管主要用做发光指示作用,会亮表示还有电,真正起作用的是下面10欧姆的电阻。我觉得可用

网友:
不知道相机的高压为多少伏啊!

网友:
亮度如何?安全性要可靠才行。

网友:
9#应该合理些

网友:
  版主太有才了,这个不行我们就申请专利量产,你在设计的美观点,我们一起投资大干一场你看行不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直接的放电方法

直接用个100W或者60W的灯泡都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