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kdisk磁盘错误扫描工具

楼主(2010-12-28):
磁盘错误扫描工具

网友:
好用不哥  在win还是在DOS里面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xp下的~~要DOS下的一般都用MHDD或DiskGenius

网友:
我想 装在dos下启动的 有吗 做在U盘里 U盘DOS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U盘做个量产好了~~里面基本的DOS工具都有了

网友:
怎么做呢 只做过启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教程的,查一下好了,不过先要知道U盘芯片,一般是群联的芯片容易做点~~

网友:
windows就有,磁盘数据混乱出错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