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会导致主板内存不过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相信大家在维修的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如题,在维修的过程中,AMD 主板有时提示内存不过,会去找其它的原因,有时会走弯路。

网友:
是这么回事,amd的板,cpu直接控制内存

网友:
哦  对啊  AMD直接控制内存的,,。。。。。我有几次都没想到

网友:
那楼主的意思是cpu的问题?
这个不是一般都要检查的吗?

网友:
看看CPU插座好不好 CPU坏的几率也不小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想通了,AMD的U里都集成的有内存控制器呀!以后INTEL的U也会往这方面发展的。

网友:
AMD系列的cpu控制内存的时钟

网友:
换个内存,有时不兼容

网友(2011-01-27):
AMD主板只要是不过内存,如果内存供电没问题首先要看CPU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