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5G外接电视后黑屏了。。。。

楼主(2010-12-28):
刚买不到一个月的4745G,今天想外接液晶电视看电影,直接通过HDMI线接好后开机,电视上选择了相应的输入端口后显示无信号,
笔记本
的显示器是黑屏的。
然后拔了HDMI线重新开机,笔记本的显示屏依然是黑屏的。。。。刚开机的时候能显示,快进入桌面的时候就没画面了,但是能听到声音。跪求大大们指教!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你的设置么有设置好啊。把屏显有切到外显上去了。。。

网友:
才买一个月 可以质保啊 笨

网友:
应该是切换设置的问题。其他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1、你的液晶电视无显示的原因是你笔记本的分辨率比电视的高,你调1024X768或800X600看看。
2、可能还真的是你没有切换回来,笔记本才会黑屏!(也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