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散热片压住的CPU旁边的场管如何测量啊

楼主(2010-12-28):
被散热片压住的CPU旁边的场管如何测量啊
是不是要把散热片下了才能查啊

网友:
楼上说的正解

蓓祖宗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是的 把散热片拆下来查 没事 CPU 过热 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
晕,找烧呢。测相连的线就行了。

网友:
很好拆的,比桥的散热片还好拆!注意拆下来放到干净的地方 硅垫别沾上灰土就行!

网友:
拆吧,有的散热片还焊在板子上了,其实没有多少用处,好看罢了。

网友:
确定是cpu供电短路故障就拆除,一般没必要拆啊

网友:
肯定要拆掉。

网友:
啥板子?有图吗?

网友:
要拿下了!

网友:
只能拆下散热片来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