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看这个开机信号 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第171脚经过一个反向
二极管
是什么意思 请朋友给解释一下
信号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啊,机子未触发之前EC的171脚为高电平,此时D24的2脚始终处于高电平,也就是没有触发动作,当按下开关触发之后,EC的171脚变为低电平,D24导通,所以在D24的2脚就会形成一个高-低-高的触发电平。

网友:
是的,正如楼上所说

网友:
高手就高手。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哦哦 听懂了

网友:
耒阳精诚维修
的帖子
请问D24是低电平导通吗,或者说D24是什么二极管,信号导通的条件是啥,求教
D24是不是充当着开关的作用?

网友:
D24防漏电二极管 待机时D24 1PIN为高电平 2PIN为低电平 触发后EC171PIN有高低高跳变 D24 2PIN就变为持续高电平

网友:
讲解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光纤
的帖子
这里实际上利用的是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

网友:
高手就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