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0-12-28):
玩游戏电脑自动关机

网友:
是不是温度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你就是温度问题

网友:
电脑关机的时候,你先看下电脑的温度是不是很高,
第二,你重做下系统试试
第三,换个显卡试试
第四,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CPU散热不好,先给电脑除尘,也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好,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如果还不行就是软件的事,重装一下该游戏,最后重装系统

网友:
玩所有游戏都关机的话应该是温度问题!

网友:
温度过热,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前天一客户送来一台AMD4400+  、8500GT,也是玩游戏就自动关机,其他工作就正常,给擦了一下显卡金手指就好了。

网友:
天气这么冷还自动关机说不过去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最好报具体一点  如什么配置玩什么游戏  这样大家还可以为你具体判断

网友:
4楼说的没错,你要全面检查,清理一次,实在不行再求助高手。

网友:
还是先查一下温度,
下个鲁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