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发出吱吱声

楼主(2010-12-28):
修到一块奇怪的主板,开机显示正常。
不多久,发出吱吱的声音,然后就掉电了。重试几次也是一样。
后来摸到CPU供电的电感太烫,怀疑可能是CPU供电的电感问题,全换了,没好。
后来把CPU供电的MOS管,电源IC,电容通通换了,还是没好。

求解中。。。

网友:
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摸摸有零件发烫么

网友:
主板上除了 电容电感 以外 还有能发声的东西 ? 喇叭在板上的除外!

网友:
开机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把输出电容全换了试试,看一下哪路管会发烫严重。检查一下G极电阻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