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台液晶,关机一段时间后,开机有暗红,还伴有屏闪

楼主(2010-12-28):
前两天客户送过来的液晶,关机一段时间后,开机有暗红,过一会红色就慢慢消失正常了,而且还伴有屏闪的情况~
一般暗红是灯光的问题,换灯管。。。闪一般是高压板,换~~~
现在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高压电源一体板的输出电压为20V,新换的灯光和高压板都放在外面点,还是灯管还是发红,过一会就正常了,这到底是哪的问题?

yzz163 -20 给你修该了标题

网友:
换个主板看看,要不就是你运气差,换的新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一次发了30根,不会2根都有问题吧?

网友:
另外问一下,灯管在接的时候有正反之分吗?

网友:
没有正反的方向吧,灯管本身就有色温的区别。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状况啊,怀疑还是高压板的问题,检测中

网友:
郁闷死了,我在想,是不是输入到灯光的线有问题呢

网友:
换高压条试

网友:
灯管发红不是高压的问题!是你换的灯管还有高压线检查一下

网友:
我认为在换灯管的时候焊接是有讲究的

网友:
找一条单灯高压条,单独测下每个灯管是否发红,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灯发红,一般是高压问题。先换根灯管点一下试试,我上次换灯管(单灯的),新灯管只有一半亮,换方向就全部亮。开始以为是灯管不行,换灯管也一样,后来一查才知高压不行。

网友:
一些配件配合不好就会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给高压供电不足引起的。电容不良?

网友:
最好拿个同电压的高压条换

网友:
灯管坏了吧 那测试灯管工具试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灯管的问题,关键是昨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用手一摸灯架,灯管就亮一些,手一拿开,灯管就暗一些~

双大口的高压板,先头用本机自带的,只插一个灯,就是有的时候发红,有的时候,短管只有一段亮,后来把2条灯管全解上,就正常了~先头真的以为是高压板,那个输出二极管,开机后,输出电压27V,联想太BT了,把我一条通用高压板还搞坏了~反正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你的运气差呀,灯管有问题吧~~新的东西也不好讲的,现在的配件都不怎么好用了,唉~~~~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都是灯管坏的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