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的文字不清,用手一抹有的字会掉下来

楼主(2010-12-28):
hp1020打印的文字不清,用手一抹有的字会掉下来修理之前此打印机的定影膜边上有一厘米的掉了定影膜,现在换新了后,打印出来就有像图片的黑纹,而且文字不完整,用手一抹就掉,文字有凹凸不平的感觉,换了鼓芯,充电馄,都没有解决问题,请教师傅如何排除此问题?

网友:
另外再补充一下,定影膜里面打的硅油能用什么代替,可以用传热油代替吗?

网友:
定影部分的问题

网友:
我都是用电脑硅脂代替, 我感觉应该是定影膜的问题

网友:
能擦掉的吗,可能是定影的问题

网友:
到淘宝买个定影膜里面的油啊,CPU硅脂传热不及油吧.用手能抹掉肯定定影出问题了.
新手随便说说不知道对不对.高手莫怪!

网友:
而且硅脂你加得了多少呢,接触面不够.

网友:
可能是对粉的加温不够吧

网友:
定影的温度不够,要不就是定影直接就有问题,抹油

网友:
定影不牢肯定和定影组件有关系,也不一定是定影膜质量问题,可能和操作不当有关系,至于打印黑条,换个鼓定位一下故障。

网友:
定影部分的问题
或者接触不到位导致的啊

网友:
定影问题,或温度低

网友:
最近天气冷,打印前几张的时候左右两边很淡,打印了4/5张后,基本也就正常了,可能是加热片的温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加热片温度不够,热敏传感器应告警,不行就换定影组件

网友:
换定影膜配有润滑油的...

网友:
定影组件的问题,看定影组件的电压为多少?那个机器的电压好像是12~13伏的样子

网友:
加热部分的问题了
还有就是加热膜里的硅脂最好是用原装的
或者国产待用的

网友:
是不是定影里的灯管 坏啦 不加热呀..要不就是加热电阻咯  不知道是不是呢

网友:
应该是定影的问题。。。加热灯坏的可能性不大。。。热量没传到纸上。。

网友:
更换加热陶瓷片吧

网友:
定影组件有问题,或碳粉质量太差,定着度太差。

网友:
用手能抹掉肯定定影出问题了.新手随便说说不知道对不对.高手莫怪!

网友:
我用什么硅油都可以啊有一次没定影的硅油我就找种硅油代替了还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