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是说开机电路不通过,还是没显示呢?

楼主(2010-12-28):
请不要见笑,"主板点不亮“是说开机电路不通过,还是没显示呢?
”开机无复位“是复位灯常亮吗?

”不通电“是指主板连待机也没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yzz163 -2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主板不亮 很多种 不好说的 复位是复位信号 不通电 这个也很难说

网友:
不通电就是怎么按都没反映,强制短路能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