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硬盘线路板受潮,接上电脑找不到盘,用风筒吹吹就会好,但是不久会旧病复发,求助

楼主(2010-12-28):
我有一块80G硬盘线路板受潮,接上电脑找不到盘,用风筒吹吹就会好,但是不久会旧病复发,求助怎样彻底干燥?

网友:
首先要看看接口有不有问题,第二看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其三要看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其四看看有没有坏道,最后看看电源是不是正常,最后在烤。中间还有关于芯片类的检查就不详细说明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接触点氧化了

网友:
触点我都清洁过了,没问题,问题就在硬盘线路板,吹吹热风就好,但是不久,电源正常,也无坏道,只要不关机好起来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把板拆卡,清洁里面的触点呀

网友:
可能是DSP老化了,就像南桥老化一样,加热就能用,冷了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