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L171双32针驱动板MCU程序

楼主(2010-12-28):
AOC L171开机有Logo,且显示RGB无信号输入,但接主机黑屏且指示灯不停闪烁,把存储器24C16刷了故障依旧。怀疑是MCU程序坏,驱动板是RTD2120L+2523B,刷了“西芯盛科技安 ”这哥们传上来的程序故障反而扩大了,通电就开机,白屏,关不了机,开关不起作用,肯定是程序不对。
看到论坛里“落叶流声”发过这样的程序,有哪位有此程序的朋友请帮下忙,出银子买都可以啊!邮箱:402157012@qq.com

网友:
到文军论坛下载, 他那里有该程序

网友:
RTD2120L MCU编程器不能读出里面的数据,一般人收采集不到它的数据, 所以只有厂家.售后才有它的数据

网友:
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网络上的资料是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化,L171的这个通病,并不都是程序引起的,只有部分机器才是,有的人真好修了一个程序坏的机器就满世界的叫程序通病程序通病,实在是误导大家,我们修这款机器修的很多,遇到的都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要急于烧录程序,反而会把问题扩大化,这个通病很多都已由RTD2120或者RTD2523B损坏引起,必须更换,还有常见的就是VGA头到RTD2523B之间的电路上的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