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VX2235wm-5技术通告

楼主(2010-12-28):
优派厂家技术资料,来之不易。朋友们有啥技术性资料不妨分享一下,让我们共同进步!

网友:
大家都不要下载了,我花了5分下载分下下来发现就一面,没一点用处,真的,谁要我发给他

网友:
感谢二楼的通告,楼主不妨直接把那内容帖出来

网友:
首先声明一下,该PDF文件是2页而不是一页,第一页是文字说明,第二页是图片解释。图片中所指的那几个部位就是这种型号显示器的通病(黑屏或不开机),只要更换那几个元件,故障即可排除。其次,技术性资料不在于文字或图片有多少,关键是看有没有价值,我只想说这么多。另外谁知道怎么把PDF文件转成图片格式,方便我把该资料以图片格式分享给大家。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电源板上对应的故障元件位号分别是CE101、CE102、CE103、C204、CE104、CE106、CE109。有这种电源板的朋友可以拿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楼主提供。东西还是很好的,虽还没有修到,留下备用。

网友:
意思就是电解电容鼓包了 ,把大电解换了  次级的滤波部分电解都换了,浪费我5分

网友:
论坛限制,必须满足论坛要求,图片不够清晰,而原版图清晰。图片1和2.

网友:
楼上是如何把PDF格式转成图片格式的,方便我下次以图片形式上传,这样大家都能直接看到资料,而不用花费下载分了。

网友:
用QQ截图啊

网友:
我的是优派VX2250w-LED,有用吗?

网友:
原来厂家换电容。还要有个通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工厂内发现元件问题的一个能报可以方便我们维修.

网友:
方法:用Adobe Reader 9打开此pdf文件,将原图放大一些(利于截图清晰),用工具——快照工具,从图左上角一直拖到右下角,快照完成。打开电脑自带的画图软件,粘贴,然后另存为.jpg格式。但是论坛要求600x500,<200K,用到photoshop软件处理成要求的图片,进入论坛,选高级模式,有图片选项,上传刚才处理好的图片,论坛页面出现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一份。。谢谢
kji-8850@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你发了一份到你邮箱,查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优派VX2250w-LED跟上面的型号都不一样,当然没用了。
另外感谢一下“永利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