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独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28):
各位,小弟的华硕本本电池放在家里三个月后,现在单独用电池的话不能开机了!!!55555

插上交流电开机后到控制面板的电源管理,看到电池电量是99%,可就是不能开机,一拔交流电就死机了。

试了网上几个激活的方法都不行,哪位大侠有法子解救呀???谢谢了! 已过保修期一年多了

网友:
其实你的电池没电量,但在电池的EPROM却记录为99%,这样你的电池既不能充电又不能开机,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电池电压来计算你的电池电量,而后再把电池电量从新写入到EPROM,不过这个都是底层东西,用户没办法去做。你去下一个最新的BIOS看看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是充放电线路出问题吧?

网友:
用交流电源激活,强制充电可以时间长一点。

网友:
应该是电池挂了,换块试试

网友:
电池放电放完了,你试试长时间充电能不能充进去

网友:
换个电池  不行就查电路

网友:
个人感觉2楼观点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