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 CPU。开机关不了机器

楼主(2010-12-28):
hp  V3000 AMD CPU。开机关不了机器

故障:开机一切正常,重新启动也正常,可是就是关不了机器,当按下关机件的时候,Windows正常进入关机界面,当软关全部完成后,机器讲进入硬关,到这里就出问题,机器关机后《开机灯、电源灯》闪烁、面板上快捷键灯长亮.电流下到0.25左右。

维修思路,先软件、后硬。

那就开始把、、、、

1、换硬盘重新做系统,故障依旧,仔细想想,难道是不是系统问题,是bios问题,好刷bios,还是一样,软件就这二个都搞了。说明不是软件问题。

2.在软件排除的情况下,不得不拆机进行下一步硬件维修。问题就来了,这该怎么修了,是修通病了,还是、、、
想了想,还是先通病,v3000 用的是AMDCPU,搭配的是nvida 6150-n-a2 的北桥(同时还集成的显卡),

不用说,这机器通病就是显卡(连农民工都知道是虚汗),加焊,故障依旧,难道是坏了,不过我是怎么也不相信是坏了,还是没有压在自己还是换了一个,涛声依旧。这下可完了,该怎么修啊,还好有网络于是上chiangfix搜搜有没有是同样的故障,结果出来的都是通病这下汗死了,还是在里面发个求助把,chinafix人气确实不是吹的不一会就有人回帖,结果都是无话八门的, 有一位仁兄回答的给了我一点思路;"看是不是有那些电压没有关,仔细看了一下板子原来,给别人修过,发现南桥已经是全新的,说明南桥不可能有问题,开始量关机后个部分电压,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怎么关机后S0电压怎么还有啊,难道是南桥出来问题,仔细想想不可能啊!南桥是全新的,仔细想想S0电压有的情况肯定是PM_SLP_S3_L有最后才有,而然PM_SLP_S3_L却又是南桥发出来的,难道是给南桥控制PM_SLP_S3_L开机的电压没有关闭,刚好手里有I/O也就没有考虑,直接更换,还是一样,唉,自己都想给自己一巴掌,什么都不查就换。这下完了改换的都换了,不该换的也换了。

3.还是回到控制信号上。看图纸,当关机后,发出控制Q14多少B极的PM_SLP_S3_L电压同时也消失了,这样一想说明南桥和I/O都是好的,这下把电路锁定在控制S5-转S0的场管上查图纸 如下,

量Q14 C极有电压(这电压在开机后是低电平反之关机就是高电平),什么Q14没有问题,接着查Q13 发现第一脚有高电平,好正常,在查第2脚也是有高电平,这样讲的话那第三脚就应该没有电压才正常,可是发现第三脚居然有9v电压,怪不得会关不了机器了,控制S0的开启的管子始终有控制信号啊,量Q13,居然是好的,那怎么办啊,不管了还的也换。很激动,开机关机,无语的还是涛声依旧,这下是什么原因啊,都是好的,无意用二极管挡量了一下Q13的3脚,机器关了,头脑一道光线闪过,难不成是当电脑关机后,由于Q13的第三脚电压放不掉,导致机器关不了,看图纸这脚电压是有R360电阻进行放电,找到 一量居然是无穷大,换一个330k电阻上去 ,ok问题终于找到了,开机在次关机,一切正常。

总结修电脑不能随便换东西,可能是一个小的电阻问题最搞的修不了。

凤舞九天。 + 2

网友:
分析的非常到位,先软件、后硬件,特别是PM_SLP_S3_L信号的定位,来龙去脉十分清晰。因为没有遇到过这样故障,所以我真就没有去想此信号,更没有想到电压的关闭方式,还以为有单独的关机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呢?或见识了!!最终因为电阻对地回路的放电问题,还真的很难想到!!!!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能解决楼主太精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非常有耐心,小弟很佩服~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楼主,就是Q13已经截止了,为什么3脚还是有9V电压呢?这个9V的电压是谁提供给它的?是不是那个C318储存起来的?还有如何判断那个R360是属于放电电阻?

网友(点评):
仔细看图中电路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头疼,对时序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
难道C318的电不经过R360放电的话,会持续恒有???    电容的电总要放完的吧。
高手,出来解惑一下。

网友:
学习了。看来跑电路才是王道啊!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和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存在,

网友:
学习了,LZ太强了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这都被你修出来了,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是c318存储起来的,r360,这电阻我量到是无穷大,然而,当我用电阻挡测试的时候,发现电压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考虑这条路肯定 有元器件进行放电,这上面就这3个原件,二极管不可能,电容更不可能,所以只有r360,刚好r360是对地刚好形成回路。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主大人的指教

网友:
原来是电容充了电后放不出去!这都能想到!真牛

网友:
是啊,芯片很好查,重要的是一些小的东西,很麻烦

网友:
楼主对电压转换很有理解,让大家佩服,以后修机先要动动脑袋了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没去研究电压的顺序,把这些搞清楚了就很棒了

网友:
nb啊記下啦

网友:
佩服,要好好研究下图纸了。。。。。。

网友:
图纸,图纸,怎么才能看透你。。。

网友:
这位兄弟厉害

网友:
欲速则不达

网友:
一个电阻引起的惨案。哈哈~~~
LZ水平不错,要是我的话,直接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哎...还是要学习学习电路的啊.....太精彩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好,厉害呀

网友:
修本一定要细心,耐心。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谁解释一下:q13是好的 g为h s为h 为什么d为9V?

网友:
又积累了一个经验,哈哈

网友:
楼主太精悍了
.

网友:
收藏了 哈哈 请问楼主关机的时序是怎么的?

网友:
佩服,要好好研究下图纸了
太强焊了·楼主!~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以后肯定会遇到的,

网友:
《无意用二极管挡量了一下Q13的3脚,机器关了,》楼主的运气没得说!能找到那附近去,技术也是没得说的!

网友:
关不了机 就查pm slp s3 s5信号

网友:
我还是不太理解C318和R360的关系,虽然可以形成回路,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很有水平啊

网友:
很好 看了你的操作就知道你的动作很麻溜

网友:
真厉害吖!偶遇成佛吖!不过感觉还是高手

网友:
又学习到关机控制电路,有电阻放电的教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