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维修的哥 你们一般是订芯片还是买料板

楼主(2010-12-28):
   笔记本芯片种类型号太多 你们是怎么备货的啊  买料板还是每次遇到了订芯片   我看我们每天订芯片 一次20的运费   很吃亏啊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常用芯片多备点货,料板上一般拆一些MOS管、电容之类的小件,电源芯片和IO一块板也就是那几个,20的运费你发到新疆去啊?不发顺风一般10块就行了

网友:
我们从来没订过芯片。。。都是料板上拆的。。。没有就去别的店找。。

网友:
我都是在淘宝买的,运费加在客户头上,

网友:
常用的备一些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电脑城啊  如果是区县的话呢

网友(点评):
在省会城市的电脑城买啊,一个省里不可能连一家搞芯片级维修的也没有吧

网友:
看来只有自己备多一点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料板和芯片多要准备些

网友:
料板还是要准本一些的。芯片就与本一些比较容易坏的.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你的运费好贵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IO可以备些,其他多买些料板就行了,我的南北桥,显卡一般是订

网友:
南北桥,显卡,电源管理芯片,IO一般的可以多备些,其他多买些料板就行了,

网友:
开个工厂吧

网友:
20运费一般 都是羊毛处在羊身上   基本是定芯片

网友:
定什么芯片 基本很少换 换得多倒是什么 接头  MOS管之类的

网友:
大多数都是订芯片,料板价格比较昂贵。
一般的芯片都有的。

网友(2019-02-11):
报高点让客户掏这个钱啊

网友:
有料板就用料板被 没什么疑问啊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的啊  苹果都是买料板  看正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