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0-12-29):
我的是XP系统,刚装的新系统,在关机时老是自动重启,电源管理那里设置了也没用,请各位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有可能是扇热问题或中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你这个问题   我好想接触过  不过记忆力不怎么强  忘记了···    你把  电源排查重新插一下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排除系统中毒或者设置问题再看硬件

网友:
再换个系统,查查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楼主不细心~! 排除法!最小系统法!替换法~!。。。。。一个个的试试~!

自从学会了顶贴以后,腰不酸,背不疼,
浑身都有劲了,脚也不抽筋了,
上论坛也经常了,下巴尖了、
小肚腩也不见了、胳膊和腿都瘦了、
瘦这里、瘦这里、脱了衣服更有男人味了,
更诱惑的是现在一贴顶过去五贴、
顶一贴就瘦了、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真棒

网友:
重做个系统  建议全盘格式化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是IO芯片故障所至。

网友:
看看电源秒风扇有问题不

网友:
试下放电看看,之前遇到过,放了电就好了

网友:
你先换一个版本试一下 先排除软件问题 然后不行 你在看硬件 换个新电源试一下 以前遇到过 多是 软件问题 不知跟你的一样不

网友:
你看看重起开关有问题没,在换个系统

网友:
给主板的coms放电试试看!

网友(2011-06-23):
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出现过 一 可能内存的问题  二可能是CPU的散热问题  自动重启中间隔的时间是多少~!  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具体情况楼主说清楚。不然我们也不好帮你分析~

网友(2012-06-07):
电源问题,换一个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先把外面的检查下在做系统。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