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L进系统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0-12-29):
接到同行DELL PP19L机他说进系统掉电,我看了下果真掉电,到了桌面1分钟左右就掉,试试安全模式下就不掉电。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还是一样的,心想是不是那里供电不足,只好把机拆了,把那些阻值,供电 CPU假负载都测了正常,CPU CPUIC  内存都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最后只有一步一步查时钟和复位信号,2000多元示波器可以用 上了,先加电打时钟晶振起振,其他都正常,打复位信号突然打到MINI卡那发现22脚复位只是跳一下,正常应该是个高电平保持不变,说明复位信号有问题供电可能也存在问题
以前听师傅说这种情况还是查核心电压,用波波打CPU4个管子输出脚只是跳一下,明显不正常,去料板找了几个管子换上,裸板试机3小时不掉了,此机修复.

网友:
下管没波,用表测电压能正常吗?

网友:
呵呵,LZ给修好了,学习了,以前碰到的是CPU供电IC虚焊会造成掉电。

网友A:
你是打的  连接CPU电感那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的  连接CPU电感那头吧??

不是,是MOS管输出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过不连接电感吗???

网友(2011-02-20):
用波波打CPU4个管子输出脚只是跳一下,明显不正常,去料板找了几个管子换上,裸板试机3小时不掉

楼主,你写的是神马? 跳一下。那还有供电?还能开机。还能进系统才掉电?

网友(2012-07-30):
欠压掉电,芯片引起掉的,还好修,我今天遇到一台, DELL N4030的进系统玩个几分钟就掉电了,在开几秒也就掉,还认为是没有做散热,做了一下,还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