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白色块花屏???

楼主(2010-12-29):
笔记本主板白色方块花屏,很有规则的 ,显存都换过了 在换到其中有一颗的时候中间还出现了几道红色的方块,是 那出问题了呀

网友:
应该就是现存个别颗粒损坏,引起数据运算失常。

网友:
没换好 要么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吗    先外接一下      如果外接是好的     你先查屏这块   如果不行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试试 外接正常的话换个屏试试

网友:
怎么查具体的问题出在那里呢 ,怎么 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