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无vcc3sw修复

楼主(2010-12-29):
学完了IBM的时序,试着修修主板,,刚好自己手里有一块IBM T43的。一进水机,现象:无待机电流,量公共电压点VINT16,无电压,很显然,些板已经被保护隔离了。于是就检查保护隔离电路。电路路图如下:
由图可以看出,保护隔离电路由DISCHARGE,PWRSHUTDOWN#以及DCIN_DRV控制。在正常情况下,DISCHARGE为低电位,PWRSHUTDOWN#为高电位,DCIN_DRV为高电位,经测量后,三者均为低电位。其中PWRSHUTDOWN#DCIN_DRV都不正常。而这两路信号都经U61(TB62506)控制。所以要查U61的工作条件。首先是PIN57供电:VREGIN16,15.7V正常。再测测PIN59线性降压后的VCC3SW。这是个很重要的供电。很多芯片都用到它。可是万用表上显示为0.没有。不大相信,又测了几遍。还是0.。郁闷了。一般情况下。只要有VREGIN16输入。就立马会出现VCC3SW的电压。我停了会。再次测PIN57脚。发现电压变成8点几伏。表笔停在那里不动。那数值还在变化。晕。难道表出了问题。不可能啊?刚买的新表呢。还是换一块表测的试试。结果也是一样。PIN57电压值不稳定。我想可能是进过水,里面的线路腐蚀了。于是为了省事。我从D10的负端飞了一根线到R422PIN2.再次测量,U61PIN57电压正常了。心里窃喜,以为可能是由于输入电压不稳导致VCC3SW出不来,结果电压还是0V。会不会是VCC3W后极短路。拉低了?想到这里。赶紧测量PIN59脚对地阻值。以及检测C611看是否对地短路。测量后的结果让我大失所望。对地阻值570欧姆,电容也良好。于是怀疑TB62506 的问题。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心想。是不是料板上的那个也是坏的?心有不甘,再换一个。结果还是一样。心里仍然不甘,这次我不换旧的了。买个新的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简直要崩溃了。心里静下心来想一想。这几个TB62506不可能都是坏的吧。就算是坏的也不会都坏一样的出不来线性降压VCC3SW吧。所以得出结论,不是TB62506的问题。肯定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看看TB62506PDF文档,没找到,只有TB62501的。一样的。在这个文档里。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当SHUTDOWN或者LOW_BAT有xxxxxx。TB62506就会关闭VCC3SW输出。SHUTDOWN关闭信号。LOW_BAT是芯片检测到供电电压低于标准的输入电压(VREGIN16)那么TB62506就会关闭VCC3SW输出。(相当于电池没电了。电脑自动关机再也打不开了)TB也停止工作。PWRSHUTDOWN#有效以入DCIN_DRV无法输出。导致保护隔离。。赶紧看看电路图。发现还真有一个脚位符合。PIN54,BAT_VOLT.这个脚是用来检测电池电压的。。用表量一下PIN54.读数显示为0.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心里又一阵窃喜。。放大这个电路看。然后量。发现R422R522开路了。R522上的一个空心点腐蚀掉了。就又飞了一根线。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于是通电,还是没待机。看来要一步步来。不然步子太大,喀!容易扯着蛋。哈哈。。测量PIN54.依然没有电压。。再测量发现R422R522之间有157V电压。而0欧姆的R417却没有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检测R522R559的阻值。结果是R5221点几MR559900K。有值就应该有分压的呀。怎么没电压分下来呢。于是进一步分析。只有一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在R522阻值变大的情况下。。可刚测了有阻值啊。于是又一阵郁闷。。。。。走到这一步了。换了再说吧。先下下来。再测其阻值。发现为无穷大。。原来这个电阻值变大了。在线测测的不准。再找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换上去。再测量PIN54电压。电压25V。出来了。再测量VCC3SW3.3V。正常了。通电试试。待机出来了。待机电流0.04A。可过一会又变成012A。说明主板还是有问题。但是VCC3SW修出来了。总算有些收获。
其工作原理是,电池放电,经过VREGIN16这个公共点。然后经过10欧姆的R422.再经过R522R559接地,分压,在分压点上接一个0欧姆的精密电阻取样。然后送到TB62506PIN54.这样就做到了监控电池的电压。这里只有适配器。没有电池。原理也一样。
    最后在此感谢陈红喜老师的细心指导!

网友:
费了几个TB,加上运费,价值不菲啊
不过学到了经验,也算值了

网友:
恭喜楼主咯,修好了一个进水的板子,这种事情对我是罪麻烦的。哎,遇到进水的就懒得弄了。

网友:
我们这期的高手哦,基础比较好哦,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哈哈哈 谢谢楼主的耐心讲解

网友:
手里既然已经换过2个EC了,我觉得再买新的就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