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XE信息F4不能保存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29):
一NF720主板启动时,CMOS设置好网卡启动,默认不能进PXE,

按SHIFT-F10进去设置boot order 为int 19h ,(默认ROM DISABLE)

然后F4保存可以进锐起系统.....使用正常..

但是重启电脑又进不了系统了。.需要重新设置了.......

主板CMOS设置信息未丢失....

请问故障在哪儿?

我重新刷过官方BIOS,也一样....复制同样型号,正常使用的主板BIOS过来刷过也一样..

请教大家。。。。

这个PXE的信息保存是在哪儿的?

我原来以为也是在BIOS这里的。。。。看来不是。。。。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把所有的饿ide sata接口全部关闭 试试

网友:
是不是BIOS掉电呢!有没有元气件漏电导致不能保存BIOS呢!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楼主弄好了说一下情况让大家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