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下AM2的时钟如何查!!

楼主(2010-12-29):
经常愚到AM2的板 没时钟和复位的 通过PCI槽测的```其他的CPU供电 内存供电 桥的供电都是有的   这种情况 一般都会选择直接做桥 都是都做过好多块都不行 (ONDA NF520)  现在手上有块是 SOYO-AMN6E-RL 的板  也是无时钟无复位的!!大家知道的说下原理  和该如何查起!!!

网友:
没时钟先找时钟IC呀

网友(点评):
楼主提到的2个板子都是nVIDIA的,没有时钟IC,时钟集成在南桥里!!!!

网友:
单桥的啊 哥们!!!没时钟芯片的````

网友:
AM2很多时钟是集中在南桥货单桥里面的。。先查桥供电吧。然后电池供电跳线。最好应该是桥了。。我最好这么修的。。也 是新手

网友:
ONDA NF520
我也在修这板子,也找不到原因,pci上有时钟,CPU上没有。请高手出来帮下忙。

网友:
独桥的吧。有时钟芯片的查旁边的排阻。没有就在桥里。桥虚焊可能没时钟

网友:
我修板  电池跳线  和晶振 都会先查过的 都有!!!  是不是 桥发出的时钟经过附近有电阻什么之类的  再到CPU啊

网友:
干脆换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桥虚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不过很想探讨下 这种单桥没时钟的情况 !!该怎么查!!!!

网友:
给个经验,在CPU座边上两个小贴片电容,这两个小贴片电容和其它的贴片电容颜色不一样.没色盲的好找

网友:
第一次修nVIDIA的板也是找时钟芯片找的头都大了,也没找到

网友:
NV单桥上真U才有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