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寸显示器!

楼主(2010-12-29):
这台显示器是客户发过来的。检测是:通电灯一闪一闪的关不了。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一过5v供电的10v1000uf的电容爆了,换上去后,测电压12v 5v都来了。装上屏试,插上点自检来。上数据线图像来了正常。我说开关试试哦,发现开关不能用。指示灯也不亮,测电压发现开关3.3v有的,《开关是两只脚的,都有3.3v》灯的电压一边是3.3v一边是5v感觉偏高了。开关我大打阻止是好的。驱动板上5v很稳定无跳变。菜单线也没断线。在这说一下:这台显示器有6过按键开关。自动 。菜单。 加。 减 还有一过调宽屏比例的按键。其中自动跟调宽屏比例的按键能用其他都不能用,灯也不亮。会不会跟驱动板有问题?我现在是拿到无办法了没思路啊。不过上电是能用的效果还很好,请大家帮我看看有办法吗?谢谢哦!

网友:
按键有电压,你短接过了吗?  可能会坏的按键

网友:
短接过了,开关是好了

网友:
有的按键测试可能是好的,但通上电后有漏电的可能的。要是我干脆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wo .zhei  mei de na zhong liang jiao de kai guan de ya .

网友:
那灯不亮是咋回事啊?我现在是想让它灯亮!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如过客户每什么要求就让他先用着,要求的话再给他换个通用版再赚个钱

网友:
呵呵。各位这过问题以解决了。昨天我找了一过LG一样的菜单键代换上去好了,菜单。自动。加减、都可以用了。那问题久出在菜单上。后来我把两过菜单键的按键都拆了代换上去,发现它原来的还是用不了。我就郁闷了这是咋回事呢?它上面又没又电阻电容!怪的很,后来我仔细发现有一根现断了,发现是跟地线!我哭啊。。。。最后飞上去好了。在这理我要说。对不起了。因为我疏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哈,不过提醒大家拆液晶是一定要小心哈不要把线拆断了向我一样走那么多湾路。。。。。

网友:
开关坏了  换下试试

网友:
原来是地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