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集显不显示

楼主(2010-12-29):
hp V3000 945集成显卡 加电不显示 电流0.66 没思路 难道是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

天真无邪 -2 规则

网友:
电流是从多少到0。6的啊?V3000有这个通病的。你加热下北桥试试吧。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加焊北桥!

天真无邪 -2 语出3、4搂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

网友:
更换北桥。

网友:
学习长见识!长经验!向高手前辈致敬!

网友:
楼主,你那个电流0。66是怎么上来的,到底跑到什么地方了,不过这机器北桥一般容易空焊是真的。

网友:
这玩意是通病哦。

网友:
换CPU  换内存  重焊北桥  换北桥

网友:
INTEL集成显卡的,没有这个通病,只能测一下北桥到内存的信号,对地阻值相同就正常,

网友:
楼主做北桥没有啊!修好没有啊?

网友:
加焊北桥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重焊北桥  换北桥

网友:
这是通病啊   lz你之前是不是不知道啊

网友:
LZ的修好没有啊  什么问题  我这有片和你一样的板子  北桥换了  还是不好

网友:
这个是不是北桥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