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显卡做不好

楼主(2010-12-29):
昨天接一台F31机子拿过来是开机屏幕就慢慢变白,开始加焊了一下显卡结果问题一样,以事我就把显卡重新拿下来重置了一遍上去还是不行,我只好换一个显卡上去结果还是不行,想问一下F31的显卡真这么难做吗,还是有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的,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外接试了吗? 别太果断的就说是显卡的问题。有时候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的  有可能是高压板和屏和屏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接口的问题啊

网友:
不难做啊 难道是屏线问题 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也花但能显示LOGO出来

网友:
显存你做了吗

网友:
兄弟,,屏没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哦

网友:
你先看看显卡旁边是不是掉件了?仔细看看  我建议你再换个显卡试试,外接花屏肯定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存的问题,我修过一台Dell的机器,外接花屏,内接不显,把显存加热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外接也花,那一定是板子有问题啊,显存加焊一下吧,还有你看有没有掉点,断线啊

网友:
是不是掉件了啊

网友:
楼上兄弟们所说的我都试过,显卡也换了两个,显存做了两次但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显卡经常做  没见过你这样的

网友:
慢慢变白应该是显示屏本身的问题,或者是显示屏电路板有电容容量变值。

网友:
这款机器不难做,以前也修过很多了。你检查一下芯片周边有没有掉件呢?还有你外接试试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这款机器不难做,以前也修过很多了。 也许问题不在显卡上呢

网友:
显卡一般换后都会好的,真的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联想独显的机器做显卡好像都容易出现花屏 我一个N420A也是

网友:
如果确定屏是好的的话,显卡做了还不行就换显存,我F41加焊显存好的,后来返修直接换掉显存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是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