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问题!!!

楼主(2010-12-29):
我的硬盘坏了!不能格式化,系统也进不去了。怎么判断硬盘是物理坏道,还是逻辑坏道,又如何进行修复。我想用U盘启动,需要什么软件进行启动,怎么修复坏道。
硬盘

网友:
用MHDD测试一下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去下一个PE启动盘,用MHDD扫描一下,把remap打开.

网友:
用MHDD咯这个可是最基本的东西拉

网友:
用 MHDD扫描

网友:
用光盘进DOS工具选MHDD 看下能不能修坏道!

网友:
进MHDD 看下坏道!

网友:
你试试用光盘进DOS MHDD 扫描一下。这样可以快速看下是否坏道。

网友:
用光驱启动系统GHOST光盘.DOS工具箱, 用MHDD命令,扫下,有*的就硬盘就挂了..但有弱道的硬盘可以试试重新分区看看,,有遇到过分区问题导致硬盘用起来很慢....

网友:
用mhdd,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