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好HP4416S

楼主(2010-12-29):
机器是HP-4416
故障:上电源按开机键无反应
维修过程:
拆开后发现是主供电短了。后快找到的是显卡的核心供电的上管短了

。由于找不到一样的管子。就定了核心供电控制芯片471和MOS管。还有ATI的显卡。
过了两天后到货。换了保471和上下管换了。上电后待机正常。但是一开机后马上就到了5A点亮。刚换上的上管马上就短了。怀疑是显卡坏了引起的。
接下了就直接拔了显卡。上还新的MOS管和471控制芯片。一上电马上就上管就穿了。想想没办法了。告诉客户换板了。客户嫌贵。
只有在修了。这次我保新的显卡先做上去。在把新的MOS管和控制芯片471都直接换上新的。上电开机。不在烧管。上屏后点亮

这个机器前后也搞了好几天,虽说是修好了。但是。还有好几个问题在心里解不开。像这种
开关电源应该负载可以短路。不能开路。但是我上了两次管都是 新的配件。一次或是后面挂了个坏的显卡,一次是后面把坏的显卡拔掉了。但是两次都是烧了MOS管。只有最后一次。我都觉的没有希望了。把显卡。供电MOS管。还控制芯片都换新的才不在烧管了。不解

网友(点评):
你基础太差了,用心学。

网友:
学习啦,楼主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啊,楼主应该一个一个的排除啊,呵呵一起更换好了也不知道是哪的事,下次再修怎么办啊,还是全换,晕

网友:
下管坏 即使有阻值上管也得挂

网友:
这机器问题有轻重。轻的情况换一个上管就可以了。一般的情况下两个管子都要换。即使下面的当时还能工作。严重的情况下芯片也要换。芯片有问题一样会导致波形异常,烧掉新换上的管子。

网友(点评):
上下管都换了。控制芯片也换了。如果后面的显卡坏了。或是取了显卡(也就是负载悬空了)会引起烧管子吗?

网友:
一般坏了,PWM,MOS 全换就保险了吧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东西,还赚钱不?  不过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点评):
还赚了点

网友:
应该是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点评):
控制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两次。都烧了。最后一次连显卡和后面的电容都换了才好的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换掉PWM, 上下对管。会烧显卡吗?

网友(点评):
估计机器本来就烧了上管。应该显卡就是坏了

网友:
哥我那个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我换了   上下管  主芯片    不短了   看点流也像是亮了 就是不亮  显卡也加汗了      还是不行   电流也有跳变    刚开始换了哥U   外接白屏就把显卡加焊 后来一直都是不行        看来我明天要把显卡重置了

网友(点评):
太强大了,短短70-80个字,别字占了三分之一,还好做维修的都懂听音辨字,不然还真不知所云!

网友:
要是我的话先把显卡上几个电容测一遍,如短了取下来在测MOS管,
有的情况下是显卡引起的,管子短路,拆掉显卡就不短了。我说得对吗???

网友(点评):
我测过显卡上的电容都没有短。显卡供电端也有10电阻。现在修好了打显卡端的电阻只有2欧

网友:
拆下管子后先测下对地组织,如果不正常的话,上几个烧几个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台,不过我的一般都是烧上下官和那个471

网友:
这机器:就像IBM R 40机一样,如果你3M5M管烧了,你要是换管还是烧应为控制芯片也烧到伤了,如你要是两个一起换,有可能能好,看下管有没有受伤,如果受伤了.可能点亮用一会还会再烧.所以最后三个一起换最保险的.

网友:
显卡应该是不会坏的 我感觉是MOS管和芯片哪里的事情啊

网友:
看来还是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好  省的客户返修    呵呵

网友:
好了就OK了,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有示波器好判断芯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