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12-29):
客户拿来时开机屏暗,高压板上的指示灯都不亮。仅检查发现蓝牙短路,把主板上一个保险烧了;更换后问题终于解决。(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应该是通病)

网友:
SL400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LZ要是能发个图上来或是说明一下这个保险是在什么位置,给什么供电起什么作用就更好了

网友:
联想做的真垃圾啊  没办法啊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LZ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保险直接接上就行了  不换 呵呵

网友:
保险丝烧了会导致短路的吗,请楼主详细说明下情况吧,

网友:
主要是蓝牙模块供电短路(上面一个小电容能量出来),导致主板上的保险烧坏。有图但不知道怎么弄上来 愿意看的可以加我QQ791185019

网友:
因该是黑屏吧

网友:
保险的具体位置就是在主板上屏线接口左边,是3.3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