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12-29):
我的LCD显示器一开始用的很好,可是有一天开机的时候听见响一声,颜色突然发白,好像表面有一层雾一样,但颜色不正了。颜色还是有的看起来没以前纯正艳丽了,我以前调的对比度亮度60的,现在要调到20才能看着比较好一点,要是调到50的话屏很白很亮,请问高手们怎么回事。谢谢急。
显示器颜色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信号线的问题啊

网友:
看下是否屏线问题。
排除一下。

网友:
检查屏板的几个供电。

网友:
一切还要拆开检查后再说,没有检查怎么说结果,,,

网友:
一响是哪儿响的,找找原因啊

网友:
拆开检查才能明确具体故障点儿。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没有什么明显的地方就把连接线都拔了重新插一遍再看

网友:
折机看看吧,只听见声音,不能明确。

网友:
怕的一声应该是烧了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