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15E主板,显示LOGO画面立马死机!

楼主(2010-12-29):
联想L-I915E主板,启动进入联想LOGO标志画面,就定机,什么不能动,重新上了散热胶,还是如此。关机要强行按6秒才行。BIOS重刷过,还是如此!请问还有哪种可能???请各位高手赐教!很急。。。。!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别的外接设备都断开没。。 断开了也 就试下内存  再就是 桥有可能了

网友:
cpu和内存都换过了!已经是最小系统了,仅剩cpu主板内存,还是死在LOGO画面!

网友:
BIOS出问题?

网友:
怎么不换个io试一下啊

网友:
把南桥加焊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换过IO,,刷过BIOS没用!下一步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 难分析 有的硬盘有问题也会卡在那  有的内存不行也会卡在那 cpu也可能 换换试试吧

网友:
cpu和io及内存都换过,可以排除这三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换了一个小个儿的诊断卡时,跑c1-c3-25-26-43-45-ff-d3-ff-d3,跑到26时显示LOGO,跑到D3时,反复由FF到D3,定在D3时当机,键盘不能动,D3应是与内存有关吧,测试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唉-----下一步准备加焊南桥和北桥,若还不行,就放弃了!

补充内容 (2011-7-16 13:45):
若主板网卡虚焊或声卡有问题,也可能当在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