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如何查找内存短路点?

楼主(2010-12-29):
一条DDR内存开机后跑码到D5,就自动关机重启,循环不断,换一条内存就能正常开机,说明前一个内存上有短路。测量该问题内存上的排阻、电阻、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找到内存上的短路点,请各位指教。
重启

网友:
如果是短路,颗粒会非常烫手 开机后摸一摸内存条就知道了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
在别的机子上测白。

网友:
别的机子上也是这个现象,不行啊。

网友:
卡D5后断电再重启这是有些主板就是这样设计的,不是短路,用万用表基本测不出。楼上说用别的机子测是修内存的专用主板,用好条带可以开机并且可以检测故障位置。

网友:
主板测试 加一个好条跟测试软件

网友:
测VDD和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