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F2337 外接花屏 屏不显 有图

楼主(2010-12-29):
外接显示花屏 接屏不显示屏灯管也不亮 显卡芯片型号:M72-M 2160MAKA14FG NF0570.00 加焊无果 显存是现代的颗粒 拿掉重做花的比以前还厉害 想问问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给个建议!先谢过。
谢谢大家的热烈回复 客户不修拉 拿走啦 看来显卡的问题百分之90啊 显存我没动过感觉显存可能性不大

网友:
换内存没有?

网友:
内存 屏  排线  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内存换过 屏是好的 排线因为没有代换的没换 但我想可能不大啊 因为外接花屏厉害外接不花屏的话排线的问题可能大啊!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想来确定下这个显卡的问题大不大啊 TB上卖的测试的可以买吗?新的要80元啊感觉有点贵啊。

网友:
做显卡吧。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故障很明显了。你先把芯片摘下来看看吧。是不是下面掉点了。没掉点。从新植球。

网友:
先逐个检查下显卡供电,以及AD

网友:
重植显卡看看。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新桥,这桥高温GPU内损坏可能性交大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为什么我修那中花的显卡  植株就不见好呢

网友:
外接花屏.上接不显.做什么显存...先动显卡多好.

网友:
你动显存就是一个错误  这样的问题第一次加焊  不行重做  再不行就换一个  我一般是加焊   加焊不行就换 因为重做会好但是会返修  的 很烦人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你动了显存,可能显卡搞好了你还要搞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