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用PE,还是量产CDROM好

楼主(2010-12-29):
       U盘装系统,用PE,还是量产CDROM好? 区别在哪里?
           U盘量产我不懂怎么搞!高手们能请教一下吗?还要注意哪些?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我一直在和PE。主要是因为我不会量产CDROM

网友:
小生现如今用的也是PE的     CDROM   找不到量产工具  也不会量产    哎   感觉两个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我一句话也给你说不清楚  给你个地址看下 肯定对你有用 咱基地有个专卖讨论 U盘量产的版块 你可以进去看看  http://hi.baidu.com/%B6%AB%B7%BD ... 8f64c00a46e01f.html

网友:
见朋友量产过了U盘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了,最近也在研究量产

网友:
量产后的U盘不会中毒,普通的HDD经常被破坏掉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PE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都是自己买个ut165量产个cdrom再做个pe,要pe就用pe,要光驱就用光驱,嘿嘿,都n久不用光盘做系统啦

网友:
病毒 格式化都无法破坏量产的CDROM 对于维修人员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
也可以不量产,做起U盘启动+PE+DOS

网友:
量产CDROM
一般都可能启动

网友(2011-05-25):
量产CDROM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
其实量产也很简单,只要找对软件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没必要用PE就行,省事 好用 又没风险

网友:
谁有好一点的优盘CDROM 启动软件

网友:
有好的就共享出来嘛

网友:
买个4G的金士顿新U盘。。。狂做量产。。嘿嘿。。。做挂了4个。。。终于做成功了。。。

网友:
老电脑不支持从U盘起启动,把U盘量产成CD-ROM,可以实现从U盘启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买金士顿群联主控,怎么量产都没有成功,CD-ROM就是0KB,移动盘少了700M,到底怎么回事,教教我可以吗?

网友:
用u盘量产的cd rom方便随身携带,但装系统的兼容性差有部分主板不支持。光盘pe就支持所有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群联的主控芯片量产的成功率很高的,一定要找到支持同型号的量产工具软件来量产。另外量产的系统要iso格式的文件,用rar格式是不能启动的。你如果量产失败,可以重新按教程做过。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58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