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过CPU

楼主(2010-12-29):
T61独显的机器故障为CPU不过现在思路没了  请教了

网友:
找个图纸  看U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看过了 现在电流是0.4A左右就不动了CPU供电是0.8A左右

网友:
清洗CPU槽!!!!!

网友:
LZ这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没

网友:
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槽也洗过

网友:
这就要看,有没有寻址动作了

网友:
麻烦讲一下寻址动作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网友:
LZ这供电,时钟,复位都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先查CPU的工作条件,然后再考虑北桥吧。

网友:
关键是工作条件都正常  郁闷了

网友:
要是条件都正常 的话 肯定是能工作的,是不是u坏了 ,你前面条件是吧每个供电都 测了吗

网友:
想办法用示波器测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