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P 516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29):
手上有一台CQ516开机能显示过一会就掉电,取出光板加PE到LOGO的时候有时会掉电,有时重起,有没有知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某个芯片自动保护了 温度高了 你摸摸呢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某个部件自动保护了 你摸下CPU热吗

网友:
楼主先考虑温控吧,应该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