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M200 怪问题!

楼主(2010-12-29):
今天客户送一台东芝 SATELLITE M200 来修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一切ok
拿掉电池用电源开机 不到3秒就掉电 机器还没有拆下来看 、请教高手可有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换大电容先试下

网友:
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成6个330的就会好的

网友:
这是东芝机器的通病,换CPU座后面那个大电容,包你好。

网友:
大电容虚汗了

网友:
芯片下下来了 、是4排  怎么装 毕竟风险没有和客户说  、怕装错了 就 烧了!

网友:
直接换330电容

网友:
中间2个是接地的  负极 一边接3个行吗

网友:
看板子上怎么装的 你就怎么装  加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