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打印机型号LJ2500打印全黑

楼主(2010-12-29):
联想打印机型号LJ2500打印全黑,是那个地方的毛病请高手解答

网友:
清洗打印头啊 要么就是墨盒坏了

网友(点评):
此机 明明是激光打印机 何来墨盒? 天天赚分 ,也不至于这样吧 。

网友:
充电  或者鼓芯漏电    你鼓把两端的透明的检测孔 堵上再试试。 拿个鼓组件挨个试   还怕 查不出来?

网友(点评):
那个“透明的检测孔”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
听说是别人加过粉以后成这样的,粉他说没加错

网友:
这种打印机有没有弹簧以类的东西,或者是那接触不好啊,谢谢

网友(点评):
把之前的粉磕干净 再重装 试试 这鼓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客户的说。。

网友:
清洁问题没处理好吧。清下硒鼓及电极丝

网友:
直接换个鼓来试下不就行了吗,打印机一般都是鼓的问题大些吧,再我有个土办法,把机器拆一下,再装回去,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是粉不对,跟之前碳粉牌子不一样要清干净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出现在粉冲突    如果粉正常就要检查硒鼓    像这种打印机一般出现在高压触点上   一般是硒鼓没接触到触点

网友:
如果确定粉没有问题,那就检查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