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0光驱问题

楼主(2010-12-29):
三星R50换了光驱后就插光驱认不到硬盘,,怎么改光驱的从盘,或改硬盘的从盘

网友:
换光驱之前能认硬盘吗?  你现在把光驱弄出来可以认到硬盘吗?要是可以的话就是跳线的问题,要是不可以的话就不是跳线的问题   那就是光驱的问题了

网友:
硬盘的标签纸上有设置主从盘跳线的说明,楼主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