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代码

楼主(2010-12-29):
夏普AR256L复印机,需要维护,输入什么代码能解除。

网友:
#*c*24确认 04确认 1确认 退到上一步05确认 1确认,退到上一步06确认 01确认
不清除也可以照常使用

网友:
代码不对。怎么会需要这么多代码呀。

网友:
#*c* 进入状态 24确认是选择菜单 04 05 06是选择清除的东西  1是YES

网友:
前面是c插入  #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