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各自换灯管的经验吧~

楼主(2010-12-29):
这几天客户单位的联想L151显示器,集体变红~我是新手,先前也没换过灯管,感觉换灯管好难啊~拆下来好拆,装上的时候好难,尤其是屏、薄膜、导光板,装的时候好麻烦,装不好,整屏亮度就相当低~背光膜和导光板必须得卡进灯架里,很难搞,在装的过程中,这几层中间很容易进灰尘,进了灰又要弄开擦干净重新装,毕竟街边店,没有灰是不可能的,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呵呵,怕灰尘,那弄个小“黑房”吧!不过,拆光管这事情,多了就熟了。

网友:
原来你们换灯管都是那样换的,为  什么不直接从侧面把灯管取出 来呢.

网友:
那不要拆,直接把灯管抽出来,然后把灯管顺进去,焊接上两端

网友:
换灯管要小心。慢慢来不要急,急不了的,一般都是侧面取的,还有左右2个螺丝也不能取下,如果取下导光板就会掉下来,制造麻烦的,反正换灯管要多练生巧

网友:
不是,这个联想L151的屏,你不拆屏和导光板,怎么从旁边抽啊?难道在外面的时候就把两头线剪了?灯架两端还有固定灯管的塞子啊,抽出来一头的塞子肯定会跑位,到时装上的时候又麻烦了~就算能顺利插进去,到顶头的时候怎么焊啊?

这也有点忒难了吧?

网友:
灯管还是很好换的,就是拆的时候慢点就是了

网友:
我看网上视屏,很多灯架是直接放在上下两端的,轻松一拿就可以拿起来,当时我也试过拿起来,但是这个L151是把导光板和背光膜卡在上下灯架里的,最后才考虑到拆屏的,而且变态的是,灯架里,两端固定灯管的是特质的软胶固定帽,左右两边还不一样,不割开还取不出灯管,应该是直接连线一起压在灯管左右两边的,你说见不见鬼~呕死了

网友:
不要拆,剪掉两端直接把灯管抽出来,然后把灯管顺进去,焊接上两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焊接在两端会突出很多,装的时候有可能装不进去啊~而且有些灯管老化了,一抽直接断了,还得拆屏

网友:
不过可以试验一下,明天再拿一台回来,用大家说的方法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就要看你的熟练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