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关于OSD解锁的方法。

楼主(2010-12-29):
       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经常会碰到按键坏,OSD上锁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帮客户解锁,一般都是要上网百度。浪费很多时间,现在发一个帖子上来。大家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一下,再一起汇总整理。这样以后查起来也方便。
      我先说一个:飞利浦170V7,长按菜单键。

网友:
楼主 OSD上锁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 能解答下吗?

网友:
调出出厂设置,重置。

网友(点评):
你知道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型号的工厂模式怎么进吗?

网友:
很多都是按键漏电 电压长时间拉低造成的菜单锁定    三星也是长间按住MENU锁定或解锁   有些可以清除或重写24CXX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方法

网友:
还有这种事?学习了

网友:
AOC F22解锁方法
显示器关闭时按住 向左 按钮,然后按电源按钮打开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