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I3主板 遇到的 问题 请高手解决一下

楼主(2010-12-29):
   今天修到三片   I3的   主板, 两片 修好了,  一片  还是不行,   不插 P4小插头   就掉电保护, 有没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以为只有P4头的地方才会掉电保护?P24头一样可以,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首先看场管有没有短,然后再查芯片啊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哈。我对主板不太熟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短路的地方啊,量量看

网友:
忘了说了 ,插上P4小插头, 就可以上电了  一路正常开机, 就想问问为什么不插小插头就保护

网友:
没上u还不开机呢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不上真U不开机

网友:
欠压也会保护,引起不上电

网友:
被楼主耍了,晕